三菱GX软件读写PLC时PLC参数、软元件数据不读写行吗?

楼主(2011-02-16):
请教高手:三菱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在读取PLC程序时,有参数-----PLC参数、软元件内存-------软元件数据需要选择,这二项不选行吗?参数-----PLC参数、软元件内存-------软元件数据分别是什么?我读取时不选也能读呀!
三菱GX Works2编程软件在读取PLC程序时,软元件存储器不仅有软元件数据,还增加了文件寄存器。文件寄存器是做什么用的?
请教的太多了!见笑了!

网友A:
这个要看程序编写者的当初的考虑了。有的可以忽略软元件数据的。
文件寄存器等包括注释等的。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也可以不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