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R-J3-70A伺服驱动器报警

楼主(2011-02-16):
三菱MR-J3-70A伺服驱动器报警故障显示为 AL 21 查了使用说明书里面的故障代码并没有这个代码,请高手告诉到底是什么故障啊,先谢谢了

网友A:
这很能是编码器线路有问题,仔细查一下是否有磨损破皮后与外壳短路

网友B:
日文手册上是指:编码器异常3!
检测回落异常
请更换伺服电机

楼主:
好的,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