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6):
求助各位高手,通过一个怎么样的方式编程让冲床的每分钟冲压次数(也就是冲床的速度)显示在触摸屏上面?
三菱的PLC和触摸屏。
比如:速度是80次/min
可以有几种方法啊?

网友A:
一般都是利用编码器的输出脉冲计数再换算为冲压速度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4(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B:
    显示比较容易,不过楼主先要解决如何检测速度,显示只需要把检测数据存入一个寄存器中,放在触摸屏中就行了。
  • 下载积分:+4(wei0212007) 热心助人
  • 饿米豆腐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检测方式是在主轴上有一个传感器,信号输入给PLC。

网友C:
    你的显示内容不是实际的工作速度,而是显示工作节拍。程序可以这样写:用一计数器在单位时间比如1分钟内计的个数(脉冲数)。信号可以采用冲压到位的行程开关。
    如果需要显示冲压速度:需要有位移传感器等器件做。方法也比较简单,比如显示每分钟速度。就是将位置值加/减一分钟后的值做比较,比较这个结果就是每分钟的速度。
    热心助人.谢谢你的方法。
  • 下载积分:+4(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D:
    可以用计数器中断,每5S中断一次,采集到的数据除5乘60,省去小数点,直接显示在屏上就是每分钟的次数了。
    热心助人。谢谢!
  • 下载积分:+4(wei0212007)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10秒为一个计数段,记下次数,乘6
    QQ:6395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