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1-02-17):
请问各位大侠,我在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速度 ,就是在运行过程中可以更改速度吗,在程序中改变数字量的值,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吗,谢谢指教

网友A:
你改变模拟量大小不就是改变速度了么

网友B:
对呀,修改模拟量输出值就可以改变速度了,当然变频器也要设定好相关参数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清楚问题,还要要看你用哪种品牌,哪种型号的模块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D:
应该有个传感器来反映你要控制变频器大小的吧,你就根据你用的PLC数字量范围做改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个传感器来反映你要控制变频器大小的吧,你就根据你用的PLC数字量范围做改变。
你实在要看控制的大小,变频器一般都有模拟量输出的,连在pLC的模拟量输入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F:
直接改变PLC的输出模拟量大小就能改变变频器的速度,没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直接改变PLC的输出模拟量大小就能改变变频器的速度,没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同意7楼

网友H:
只需修改模拟量输出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I:
自动可以用PID控制

网友J:
应该不是个说明问题吧,改变plc的d值,模拟量就改变,变频不就改变速度了吗

网友K:
控制一台变频器,不用调正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L:
改变输出值,就是改变运行速度

网友M:
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应该是该变频器支持何种输入方式,比如是4-20mA还是0~10V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然后对应相应的模块类型。

网友N:
变频器速度控制主要就是满足设备和工艺所要求的速度曲线,就是按时间或空间位置加速,匀速,减速而已

网友O:
直接改变PLC的输出模拟量大小就能改变变频器的速度

网友P:
一台变频器要用模拟量来控制速度?太夸张了吧。

网友Q:
直接改数字就可以控制速度

网友R:
修改输出模拟量的大小就可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
一般设置会跟频率的物理量不同,
只要相应在PLC做下对应的比例变换程序就可以了。
如0-10Mmin对应转换为DC0-10V或0-20mA,
还需知道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转换数字量

网友S:
在运行中是不可以的,要是更改程序的时候要算好增益的

网友T:
只需修改模拟量输出的值就可以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U:
修改模拟量输出值就可以改变速度了,当然变频器也要设定好相关参数

网友T:
说明书上啥都有!还有各种参数都有的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