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弱磁问题

楼主(2011-02-17):
Z4 110kw 440V 励磁180V 额定1500R/MIN的直流电机,在弱磁情况下 可以到3000R/MIN的转速吗? 如果到了3000转 那么 励磁电压到多少呢?

网友A:
弱磁可以提高转速,但带负载能力下降。
你确定要弱磁运行?
具体计算公式不记得了。

网友B:
相差太多了

网友C:
弱磁控制好向是控制励磁电流,电压好向没什么变化?一楼说得对,输出力矩下降。

网友D:
在额定功率下:励磁电压应该降为一半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