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老是烧坏

楼主(2011-02-17):
用的是36V交流变直流 整流桥一连击穿了好几个怎么办
先换上去用了半天就坏了
换了一个也只能用半天怎么办呢?

网友A:
整流桥的耐压 V和负载 A及特性传上来。

网友B:
你的二极管参数选择不合理。
大功率的应该还加散热。

网友C:
选款大点的试试

网友D:
选款大点

网友E:
你的负载可能有点大,整流桥的耐压不够或选择元件的电流不够大

楼主:
变压器接的是36V的
负载时36V的电磁离合
整流桥型号为+KBPC25-10-上面有四个角接电线的形状是正方形边长25左右厚度5个左右
对于整流桥型号我不懂换个新的其中有一侧就被击穿了
击穿的一侧是电源与地线,击穿后25A的保险丝就被烧断了

网友F:
负载太大或短路!如果是电磁离合器一通电就被击穿了,那短路的可能性要大点!

网友G:
整流桥的额定电流电压及耐负压能力是否OK?

QQ:346994482

网友G:
再就是你的触发电路是否有问题呢?
用示波器看看其波形是否有问题

QQ:346994482

网友H:
查一下电磁离合器是否短路,另看一下你选型是否正确,

楼主:
又换了个大点的了看看怎么样了

网友I:
25A整流桥用25A的保险会烧掉,显然整流桥小了点,另外实际负载电流有多大,实际测量后酌情选择啊,保险管一定要选择合适

网友J:
以前使用正常吗?如果是这是负载存在断路性故障,如果是新增加的内容则是整流桥参数选择过小,选择时不但需要考虑电源侧电压,还需要考虑负载侧(感性)的浪诵电压值,可以在负载侧加装压敏器件或者R C电路。同时计算一下负载的工作电流。一般选择负载工作额定电流的2~3倍为宜。

网友K:
是你的离合器线圈有事会有接地现象,我也碰到过,通样的现象。测下线圈的绝缘看看,仅供参考。

网友A:
整流桥的选择要大于负载电流的1倍,耐压最好选1000V的,要确定负载不短路或对地。

网友L:
在工作时测一下电流,看看是桥堆选型是否合理,1耐压、2、最大电流、3反向击穿电压、4安装加合理、

网友M:
这个电磁离合器多大啊?竟然要用25A的桥堆

网友N:
整流桥的质量,也要注意。

网友O:
1是负载太重了,电流大了
2是电压耐压不够了,反向击穿

网友P:
简单方法:1:测离合器电阻值 用36/电阻就是实际电流了!2选2-3倍的整流桥 耐压大于1000V         3:你说的这种整流桥是对角接线 你注意一下

网友Q:
查找整流桥负载是否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可以增大整流桥的安培数。

网友R:
我有一个检修思路,希望对你有用。你的整流桥型号是KBPC25-10 ,说明整流桥的额定整定电流是25A,你说的电磁离合器是36V的,那么应该耐压也是没有问题。如果是负载太大而损坏,那么工作的时候整流桥一定会发热严重,那么你可断开负载测试电磁离合器或是各个负载的电阻和绝缘状况是否良好,如果测得的电阻过小或对地绝缘电阻过低,那么可以肯定你电磁离合器坏了。如果都正常,那么再测试你的整流桥是否正常,测试时可以接上36V200W灯泡做实验,观察整流桥是否会发热,如果还是发热,那你就要买过一个整流桥了。
如果工作时没有发热而损坏的话,有可能是瞬间电流过大或瞬间电压过高而损坏,解决办法是更换质量更好的整流桥或是加一个适当容量的电解电容来缓解问题。
瞬间电压过高而击穿的解决办法是在电磁离合器的两端加一个反向二极管消除电感线圈通断时发生的反向高电压。
如果你的接线没有问题、电压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应该可以找到整流桥损坏的原因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S:
我觉得你的整流桥型号KBPC25-10 选择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去电磁离合器的线路和线圈上,

网友T:
可能是负载线圈匝间短路,多是负载问题了

网友T:
桥堆坏了那么多了,要学会思维转变啊

网友U:
选电流大些的,还可以在输出加保险管
QQ:6395435

网友V:
额定电流选大一点的试试

网友W:
现在整流桥 假的很多的
接个与离合器相当的负载看看整流桥的压降
原来买 KBPC1010 的 拆开一看 里面焊四个 1n4007

网友X:
换大点撒,要么后面有短路的。

网友Y:
离合器有问题

网友Z:
离合器的阻值正常否,是否存在短路情况

网友AA:
引用楼主wangsai0501于2011-02-17 13:51发表的 整流桥老是烧坏 :
用的是36V交流变直流 整流桥一连击穿了好几个怎么办
先换上去用了半天就坏了
换了一个也只能用半天怎么办呢?
既然楼主说了,也能用上半天才坏,
那就是说,你完全有时间去检测和监控实时运行状况啊,
钳形电流表有吗,测下电流就知道了啊
假如现场还有其他同类设备的话,立马就能判断出问题所在
至于你所使用的二极管的特性参数,GOOGLE搜一下啊

网友AB:
线路,负载软短路可能性较大。

网友AC:
注意你的电磁离合断电的瞬间有反电动势。这个电动势有很高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AD:
21楼说的有道理,并个续流2极管可以解决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AE:
我同意9楼观点

网友AF:
接的换噻

网友AG:
负载有问题

网友AH:
该离合器使用多长时间了?应该不会是过流
可试着在离合器的两端反向并接一只快恢复二极管,以消除离合器线圈失电后的反向电动势

网友AI:
其实,你们都疏忽了一个问题,感性负载,都加有一个大功率电阻来消除 线圈通电和失电瞬间的反电动势,若果电阻有问题,死的快的就是桥堆了。建议你查查电阻,会有大的收获的。就象我们厂的平面磨床的电磁铁一样,也是电阻开路,很烧了几个桥堆,还烧过变压器呢

网友AJ:
有没有加序流二极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