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通信

楼主(2011-02-17):
求助:三菱fx2n与PC通信时,可以向PC发送数据,但是,不能收到数据,请哪位高手帮忙下,并给我个可以接收和发送的程序,在此先谢过了 !

网友A:
我也想学一下呢,高手们赶紧回答呀

网友B:
应该是通讯设置不正确

网友C:
设置错误,因为如果过串口线出现问题 没有一问一答的机制,电脑连接plc根本都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