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求助

楼主(2011-02-17):
控制一台伺服(MR-J3-A) ,控制精度高,用一台FX3U好呢还是用FX2N+FX2N-10PG好呢,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咨询伺服厂家哈,没用过这种

QQ:346994482

网友B:
精度高当然用定位模块啦,10G还带插补。

网友C:
没有区别

网友D:
用FX2N+FX2N-10PG比较好

网友E:
精度要求多高呢??
往往,一台设备的精度不是电气就能够决定的,机械有很程度的约束的,
所以高精度的设备就比较难做啊

网友F:
用定位模块1PG就行了,10PG贵了,用不到两轴的一些高级功能
QQ:6395435

网友G:
fx3u 好了 简单有效

网友H:
FX2N+FX2N-10PG

网友H:
FX2N+FX2N-10PG程序好写一点

楼主:
FX3U主机只能发送100KH的脉冲,所以电子齿轮设置要大,定位精度就差;10PG能发送1MKH的脉冲,所以电子齿轮设置要小,定位精度应该高,是这样的吗?

网友D:
对,就是如此

网友I:
电子齿轮比是个关键问题,还有看你是否需要插补什么的 ,如果不需要那么就是脉冲数越大越可以修改电子齿轮比,那么你的脉冲当量就决定你的精度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J:
3U定位还算可以,我公司就用一大批,但没1PG的设置详细。精度高的建议选择1PG或10PG

网友K:
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