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拟量输入问题
盟主

楼主(2011-02-17):
今天去调试变频器遇到个棘手的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下。主要问题出在模拟量输入变频器的环节上。开始用了个压力变送器,是两线制的。我的接线是外部24V供电,正极出来连接变送器的正,变送器的负连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2的AI2+,AI2-连接直流电源的负。能使用,输入信号也有,变送器的液晶显示也有压力显示。但是因为选的压力变送器量程小了,换了个新的同品牌的。我接上线后一试,报模拟量丢失故障。我把AI2-拆下来,把万用表串进去测电流,有7mA左右。但是查看变频器内指示该模拟量信号的参数始终没有,而且还是报模拟量丢失故障。我于是把用来做模拟量给定的电位计从通道一拆下来,接入压力变送器的信号。把DIP设成4~20mA,其他参数也调整,结果就可以使用,也能看到输入的信号跟压力变送器显示的百分数相同。我又把两路模拟量输入都拆下来,分别测量两路的电阻,结果模拟输入1的电阻在250欧姆左右,模拟输入2的电阻几乎为0。至此我只能判断是模拟通道2坏了。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
变频器端子图如图。模拟输入1时接的是13/14号端子,模拟输入2接的是17/18号端子。DIP开关设置都没问题。

网友A:
模拟量电压输入阻值在300K左右,电流输入在200欧姆左右,如为零肯定不正常。
盟主

楼主:
我打到电压档 似乎也没那么大电阻啊

网友B:
你的判断是对的,AI2的输入电阻短路了,而AI1是正常的,你用的是安川的变频器吧?

网友C:
按你分息是输入通道2的问题,依我使用有很多国产变送器不行

网友D:
我觉得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的,模拟量有输入一般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电流形式,通常是0-20MA,还有一种是电压形式的,一般是0-5v或10v的,而有的变频器也提供两种这样不同信号的输入端口,是不是楼主的变送器输出的信号不一样。
盟主

楼主:
AB,400的变频器。那就应该是了。

网友E:
应该是模拟量输入通道坏了

网友F:
模拟量通道是有电阻的,可有些也没有要外加电阻才能用,我遇到过这个问韪,外加一个250的电阻就可以用
变频器模拟量输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