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540-5.5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02-17):
今天我们公司一台几个月没用的机器一开机,三菱FR-A540-5.5变频器(通电后没有任何操作)的在电箱外面的操作面板(FR-DU04)就显示“Err.",但直接放到变频器上就没问题。电箱外面的操作面板(FR-DU04)与变频器通过网线两头用水晶头相连,更换过网线和水晶头也不行。请高手指教!

楼主:
奇怪的是在显示“ERR。”的情况下按下运行开关居然还有输出。

网友A:
接触不好或断线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楼主:
更换过网线和水晶头也不行。

网友B:
既然面板插上变频器显示就没问题,那肯定是连线接触不好了,换一条原装的三菱线吧。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台机以前也是用普通的网线连接的,用过两年都没问题。几个月没用之后再开机就出现上面我说的现象,我当时把两头的水晶头重复做了两遍不行,后来我换了新的网线和水晶头还是不行。换原装三菱线也许能行,但以前也是用普通的网线没问题呀?

楼主:
另外我想请教4楼一下:做水晶头时那8根线是一对一不用错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