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变频器点动及噪声问题

楼主(2011-02-17):
各位大侠:
我正在调试的一台印刷机,变频器(台安)与电机连线后,没有点动功能,给他正转又有工作,就是噪声很大(频率越高噪声就越大),电机是三相220V/380V,我用的是三角形接法,变频器的参数都和以前的没变化(以前的电机牌子不同,但从来没种这样现象),我用另一台正常的变频器试过也是一样,接线也检查果了,没问题。本人能力有限,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是啥原因造成这种结果。急啊!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功率没有配错的话,你看看变频器有一个参数叫载波率的,加大看看,三菱和东元的是3或4.没用过台安的,应该也差不多,对照说明书看一下。

网友B:
1楼说得对加大载波率,但不能太高。
盟主

网友C:
先排除电机本身的原因还是变频器的原因,加工频运行看看电机噪声大不大。如果还是很大,说明电机做工不好。如果确定是变频器的原因,可以先看看输出电流的变化是否比较剧烈。可以改变控制方式试一试。还有一点,三角形接法时,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0V。还是先查看下电机参数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