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高手教教~详细点!!!谢谢。。。。。。

楼主(2011-02-18):
我刚开始学PLC,想知道在三菱PLC在线监测,程序与PLC上的点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A:
看看你的图纸,有的图纸上面表明了,对照一下就可以找到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C: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我一般是这样的,
首先:电脑上的程序和PLC上的程序要一致,不一致就写入PLC在监视,
监视的时候梯形图上显示了颜色的就是导通,
我一般是这样的,我也不是很厉害。。。。
应该没错。。

网友D:
读取PLC程序,程序中的X、Y与PLC上指示的X、Y一一对应

网友E:
这个很难描述啊

网友F:
PLC上有输入X与输出Y,对应的是程序中的输入X与输出Y,至于M、C、T、V、Z等是PLC内部使用的软元件,只能在程序中看到

网友G:
不理解哦。

网友H:
如果输入点 在监视画面变蓝的时候 相当于外部的输入点闭合了,比较简单的例子 比如一个行程开关被推动内部触点闭合了,反之断开
如果是输出点,在监视y多少多少变蓝的时候 相当于输出的线路导通了,如果控制键电器 或者接触器 就动作了,如果接触器带动电机,电机就运转了,反之断开

网友I:
你该看看视频教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