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8):
各位大侠,我最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写的程序中   LD M7    SET M150,用模拟软件监视,强制M7后,M150接通,把强制取消后,M150复位,把M150换成M20后却正常,真是见鬼了,请教老手怎么事

网友A:
软元件坏了

网友B:
可以查看一下是否有双线圈输出

网友C:
情况没讲清楚

网友D:
这个问题要看全部程序!
应该是有复位程序,有可能m150是某个批复位的一个辅助继电器,
而m20单独,你可以试试m149 ,m151等靠近的点

网友E:
同意四楼观点
朝花夕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要看全部程序!
应该是有复位程序,有可能m150是某个批复位的一个辅助继电器,
而m20单独,你可以试试m149 ,m151等靠近的点

网友G:
可能有双线圈输出或M150在别的地方有复位.

网友H:
不知所云

网友I:
好好检查程序

网友J:
可能被复位了

网友K:
是不是150还有其他地方用,但也有奇怪的现象,我有个程序的t15,里面的k值都会引起t0动作不正常,有的k值会引起t0的触点不动作,改变k值就正常了,我也在郁闷中,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可能有双线圈输出或M150在别的地方有复位.
正解

网友M:
是你自己程序LD M7 接通,SET M150,就把M150置位啦,PLC是按你程序执行的。

网友N:
线圈重复

网友O:
可能是其他地方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P:
是啊,可能是这个继电器用掉了,

网友Q:
程序不好,还是你的事情。

网友R:
看程序多为已经复位。

网友S:
引用 网友H:
不知所云

网友T:
程序问题,检查一下其他的复位指令。

网友U:
另开文件,单独测试,如果只只用M150,M7而不涉及其他元件使用的小程序测试结果也是这样,那就是元件有问题了;如果小程序没问题,那你还是检查你自己的程序,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复位M150.

网友V:
四楼的意见比较赞同

网友W:
看程序才能知道哦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X:
被另外程式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