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解CPM1A与CP1E的区别

楼主(2011-02-18):
如题,请各位大大详细点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CPM1A系列现在已经停产,CP1E系列是继CP1H CP1L之后推出的,CP1E又分N型和E型。N型有脉冲输出功能而E型没有。

网友B:
还有编程简单化,指令超多,通讯也加强了很多倍

网友C:
1. CPM1A系列市场上还在卖;
2. CP1E系列是继CP1H CP1L之后推出的,CP1E又分N型和E型。N型有脉冲输出功能而E型是简易型且不能用电池。CP1E\CP1H \CP1L的速度比CP1MA要快的多,通讯口\功能也增加了..
3. CP1系列用的是USB口传输程序,CPM1A用的是串口传输程序,
4.输出端子的地址也不同.
5.旧的6.0及以下的编程软件已不能用在CP1型PLC上编程.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哦哦,受教了

网友D(2011-05-09):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