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式滚动定位,定长

楼主(2011-02-18):
各位工控师傅,用普通交流电机轮式滚动运行控制,它的定位,定长的精度最高能有几毫米或更精确

网友A:
这要看你采用什么控制方式,要是普通电机的话加个变频器和编码器也一样可以提高精确度要求的

楼主:
加变频器和编码器采用矢量控制能达到多高的精度,有哪位做过吗?
我有个项目是±0.3mm能达到吗?
望高人多提参考意见
jxh668

网友B:
看控制器的性能,好的可以达到1MM以下
要达到0.3MM得看机械方面好不好,工件的材质,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