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STL指令输入出现异常

楼主(2011-02-18):
看图,我的STL S0指令直接是输出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下我怎么编步进程序啊,我直接输入 LD M8002 ,SET S0 ,STL S0后我直接开始步进编程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手册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直接往下写就可以了!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楼主:
哪本手册上?

网友B:
就是这样的,往下再满足什么条件再点S20

楼主:
我知道了 去找了个程序看看 明白了

网友C:
呵呵,只是显示格式不同。

网友D:
STL是单独占一行的,没问题

网友E:
在你的程序第4步开始写你需要的程序,这个是三菱步进程序的方式SET S*;STL S*;RET。三个指令是步进必须的要点。

网友F:
只是显示格式不同,如果用FXGPWIN的软件很直观的。

网友G:
就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H:
也可以加个NC点啊

网友I:
看来楼主还没入门。

网友J:
我以前也用步进指令写,若果转移条件做不好就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K:
中文FXGPWIN用这个可能好一些

网友L:
大惊小怪的

网友M(2011-09-0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如果说不加个常开或者常闭点,母线直接到输出,转换时通过不了,我试着在母线后加了个S0的常开点,可以到了最后的RET指令还是转换时报错?

网友N:
老版本和新版本不一样

网友J:
在STL后面加上你这不需要做的程序就行了,当然,下一步条件成熟他会执行下一步。。。置位的会保持,其他直接接通的状态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