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AD读取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1-02-18):
请老手 帮我看看这个程序,读取的数字量为什么直接除10就得到相应的温度值了,用的是三菱的8AD,热电偶是-100---350的,请老手指点,工程量是怎么换算的为什么读取的数字量除10就能得到相应的温度值了,请老手指点

网友A:
你可以参考8AD说明书的表8-10. B模式的设置范围是-1000到+3500.就是说负的100度对应D0的数据是-1000.
而正的350度对应D0的数据是+3500。

网友B:
还没用过温度的,学习啦

网友C(2011-06-28):
就是倍率关系

网友D:
没用过温度

网友E:
有手册,再看你的工程量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没用过,学习也是不错的 。

网友G:
2楼,那是你老婆
哇

网友H:
模拟量模块度出温度的单位是0.1摄氏度。。你除以十不就是实际温度了吗?

网友E:
这需要手册,干想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