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8):
大家好,因我公司的热处理设备由Q系列PLC系统控制,现存在一个风机叶轮是皮带传动,当皮带断了叶轮没有转动,但电机是有转动的,如何将这个问题加以目视化,便于第一时间发现,个人想法是对叶轮加个信号脉冲检测反馈给PLC,但相关的步骤如何实现呢?

网友A:
用个sensor来检查叶轮的转动情况,或者加个速度继电器也可以的。

网友B:
定时检测个脉冲就可以了

楼主:
想过在皮带轮上加个检测的脉冲信号,但是转速较高,达到1500转/分钟,不知道接近开关会不会产生脉冲信号的

网友C:
1、加个压力传感器就可以,皮带一断就无风压。2、检测电机电流值,皮带一断必然下降许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过在皮带轮上加个检测的脉冲信号,但是转速较高,达到1500转/分钟,不知道接近开关会不会产生脉冲信号的

1500/60=25 ,=每轉需40ms時間,每轉偵測範圍如有1/10圈則動作時間為4ms,用這種方式來計算你的偵測範圍需多少,
近接開關及PLC反應時間需多少,計算到你要的數值就可以了.

网友E:
加个编码器和高速计数
我的网店
http://shop61346637.taobao.com

楼主:
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啊,非常感谢

网友F:
加装接近开关,检测叶轮转动,信号返回PLC,在程序中计算当返回信号不够或停止时报警。
饿米豆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装接近开关,检测叶轮转动,信号返回PLC,在程序中计算当返回信号不够或停止时报警。

这个比较负荷实际,像加编码器 高速计数模块等等  ,成本控制没考虑进去

网友H:
在叶轮处加装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成本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