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助富士表通讯

楼主(2011-02-18):
我用组态王和富士表(pxr9)通讯。我是通过RS232-RS485转换模块通讯的,就是读不上,请各位赐教

网友A:
PXR应用程序是否可以连接表,如果也不能的话,检查你的表头的通讯设置吧。
Regards

楼主:
通讯没问题的,我用的富士的专用的通信测试软件测试也没通过,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