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8):
三菱A系列的CPU,     里面的M901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没有线圈只有触点也会动作啊   还有M1000?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A:
兄弟我爱莫能助。。。
  我只会FX 系的

网友B:
M901和M1000可能是通过触摸屏控制的!

网友C:
可能是通过触摸屏或其它上位机控制的

网友D:
通过触摸屏,上位软件(工业以太网)等。

网友E:
是普通的内部继电器,应该有别的控制方式,如上面提到的几点。

网友F:
应该是组态软件中用到了

网友G:
先请不哭!哭对事没有帮助。
程序中的M除了和上位机通讯时的位控制外其它原因可能是编程时没有删除干净。

网友H:
靠 你是娘们啊

网友I:
通过触摸屏控制的

网友J:
楼上的兄弟回答的不错,是这个原因,不是每一个位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线圈的。

网友K:
通过触摸屏

楼主:
谢谢大家了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L:
爱莫能助,顶顶帖子把

网友M:
好象也可以用编程软件强制ON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我明白了,我的这断程式里有译码指令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