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8):
有一台PWS6600(从机)通过另一台PWS3261(主机)与西门子S7300通信。前天因PWS6600(从机)损坏,厂家给了PWS6600的程序下载后却出现从机PWS6600的COM2的通信指示灯亮3秒灭3秒。但是还可以通信,可是屏的数据需要40多秒才更新。不知程序有没有问题。(通信线查过没问题)求哪位给个解决的方法。

网友A:
估计是通讯参数或通讯线的问题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有这么几种可能:
1:从PWS6600和3261出现的情况来看,最用的ADP6.0几版本,这时还有3261(尚未停产)和6600共存,那么你近期跟换的话,不知厂家是否用新的版本ADP下载,造成通讯参数变化?
2:新的版本里增加的资料缓冲区是否启用?
3;再看看以前的6600的后面拨码开关5,9,10是在什么位置,现在新给你的屏这些开关位置是否变化?
就想到这么多,先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有这么几种可能:
1:从PWS6600和3261出现的情况来看,最用的ADP6.0几版本,这时还有3261(尚未停产)和6600共存,那么你近期跟换的话,不知厂家是否用新的版本ADP下载,造成通讯参数变化?
2:新的版本里增加的资料缓冲区是否启用?
3;再看看以前的6600的后面拨码开关5,9,10是在什么位置,现在新给你的屏这些开关位置是否变化?
就想到这么多,先试试吧!

谢谢您的指点。我用的是ADP6.5.0版下载的,资料缓冲区我看了下没有启用,拨码开关5.6.7.OFF其它的ON。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继续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