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设备保险老是炸掉。

楼主(2011-02-18):
[
b]有一台设备三相马达2.2KW,接触器前面有3保险,是老式的陶瓷保险座。经常保险座炸掉,保险也会烧掉.换上新的就可以使用。过不了几天就又爆了。马达没有问题,线路也是好的。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测下电流,

网友B:
接触器可能有问题或者那个地方绝缘不好,建议把老式的陶瓷保险座换成3P10A ,DZ47-63小型断路器
學無止境

网友C:
这样的老式保险座比较容易接触不良,换了它试试

网友D:
“苏州硫化机 油压机维修”
呵呵,本人也曾偶尔接触过油压机,见识过现场的那优良环境
线路故障的可能性较大吧,或者接触器触点不良,或者电柜根本就是开天窗敞大门,上有积尘下沉迎面浮尘满怀,呵呵, 防护的完好很重要
有条件的话测一下电流
仅供借鉴

网友E:
很好判断,电流比保险大很多。保证保险大小正常,再查找电流变大的原因
要看电机的工作特性,工作环境,保险的大小,老设备有无改造,增加用电的情况
陶瓷的保险底座是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当然现在很少看到陶瓷的保险底座,换一个没有多少钱。
电机的工作状态很重要,连续的启动,停止,切换时电流是比较大的
交流接触器的选择也很重要,我们单位的行车在相当频繁的工作状态下,我就要求所有接触器指定品牌。

网友F:
换成3P D10 ,DZ47-63小型断路器

网友G:
保险那么容易烧掉,那么第一查电机绝缘,二查接触器触点是否氧化严重,瞬间缺相电流也会很大的。只此2点,另外环境可以更换为DZ47-3*10A的自动空气开关的。

网友H:
是保险座炸掉,还是熔体熔断,抑或是相间或对壳短路?
其他查无问题的话,可注意一下熔体的质量(另换一种试试)。

网友I:
我也认为要换成三相的断路器比较好

楼主:
我用铜线短接上了,使用没有问题,应该是保险座质量太差了。
改天换个断路器给他。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J:
保险虚接,长时间后发热。

网友K:
换成3P10A的断路器,然后加热继电保护就行了!!!

楼主:
到现在都没有发现问题。效果很好。哈哈哈。

网友L:
用施耐德电机保护器

网友M:
电机是否有憋死现象。

网友N(2011-03-22):
是不是没有计算启动电流。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老式保险座比较容易接触不良,换了它试试
对头!

网友P:
三相电压稳定吗!线路是否老化造成电流不稳定

网友Q:
以前没有断路器的时候都用这个RL15型保险,现在这种保险淘汰了,安装个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R:
都是高人学习那

网友S:
保险管与底座接触不好,建议换成DZ47型的,或是DZ108型,且DZ108型的,还有过载保护作用

网友T:
根椐经验。保险取2.5倍的额定电流,比较合适。注意不要买水货。

网友U:
充电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