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0 K2Y0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1-02-18):
三菱的PLC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HA0 十进制 A0,也就是二进制10100000
K2Y0 位元件的组合使用,组合为一个Byte K2Y0为以Y0为首地址的连续8位,即Y0~Y7。
原野

网友B:
二楼的讲得不错
详细 K1Y0 就是四个 Y3 Y2 Y1 Y0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楼主:
那如果是K4Y0呢???
是不是Y0到Y16呀???

网友C:
呵呵,三楼有误啊,
K4Y0:Y0~Y3,Y4~Y7,Y10~Y13,Y14~Y17

网友D:
HA0 --H是十六进制的符号;这里表示2位数的十六进制;
A --相当于十进制的10; HA0相当于十进制160;
如用二进制表为1010 0000;
K2Y0 -----K是十进制的符号; K2--用十进制的2表示组数(4个位元件为一组,这里是2组), 分别是Y7Y6Y5Y4 Y3Y2Y1Y0;
还有其他问题,可点击以下地址: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7057.html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E:
楼上的说的没错

网友F:
回答都挺详细

网友G:
H代表十六进制
A0=10100000
K2Y0表示Y0-Y7
Y5和Y7有输出。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