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P20]这个P20如何写如梯形图?

楼主(2011-02-19):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调用子程序 P20

网友B:
在FEND后面,先在左母线后键入P20,然后编辑其梯形图,最后用END,就这样写就行了

网友C:
2楼说的对

网友D:
先说明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不同品牌的PLC梯形图的输入方法不同........

网友E:
2楼说的应该是用 三菱PLC
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