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

楼主(2011-02-19):
[BMOV C17 D90 K4]
是什么意义呀???先谢谢前辈了!!

网友A:
BMOV C17 D90 K4]
----块传送指令, 将C20-C17的当前值对应传给D93-D90; K4表示点数.
仅供参考.
交友,购买产品,求学,可点击以下地址: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7057.html

网友B:
同意一楼的…相对各位不熟悉的PLC只要简单看下编程手册就可以了解到的

网友C:
将17的值传送给D90,K4是常数

楼主:
到底哪个正确呢???

网友D:
块传送指令,将C17为首的连续4个计数器的数据传送到以D90为首的连续4个数据寄存器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块传送指令,将C17为首的连续4个计数器的数据传送到以D90为首的连续4个数据寄存器中
应为正解

网友A:
3楼的有误; K4不是常数
再讲细一点:
BMOV C17 D90 K4
----BMOV 为块传送指令,其意为:
将C20的当前值对应传给D90;C21的当前值对应传给D91; C22的当前值对应传给D92; C23的当前值对应传给D93;
K4表示点数.即有多少个操作元件参与了传送,本题是4个连续的源操作数C20-C17里的数据给了4个连续的目标元件D93-D90.
交友,购买产品,求学,可点击以下地址: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7057.html

网友F:
指令前加B时32位传送指令,他等同于
BMOV C17 D90
BMOV C18 D91
BMOV C19 D92
BMOV C20 D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