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PLC如何控制11台步进电机

楼主(2011-02-19):
用台达 最多4个高速脉冲口...要加7个高速模块....还有什么方法,运动控制卡好象只能用在计算机上吧....

网友A:
所有电机同步?这个有点难度。控制卡好像也不能支持这么多吧?

网友B:
可以考虑用几个PLC,他们之间通讯,就可以解决高速脉冲口不足的问题。

网友C:
不是同步运动还能想下办法,但是同步运动的话就没好办法了

yanzhi2008

网友D:
外挂几块单片机

网友E:
你要是实在要这样做,有个办法到是可以,但是稳定性和精度不太好,但是条件必须是闭环控制。

楼主:
11台都不知道怎么弄 公司业务又要求做一台控制20个步进电机的...我的神.问一下 可以用继电器来控制吗?就是一个端口并20个继电器 每个步进一个继电器 ..客户是要求在触摸屏上可以控制每台电机手动走的量....
台达伺服电机是可以自己发送脉冲 只要用485通讯就可以了...不过20台四伏的成本是有高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工控机 我还不会玩呢...郁闷

楼主:
就是一个端口并20个继电器 每个步进一个继电器 1步进动就开1继电器 关其他继电器 2步进动就开2继电器 关其他继电器

网友F:
不懂,关注答案。

网友G:
关注好的方法,学习中
朝花夕拾

网友H:
给你一个方法,但是成本一般也不会低,买那种可以带通讯卡的控制器,用485通讯把要求速度写进去,然后再每块板卡上面设定相关的参数闭环调速就可以了~~~~
jxh668

网友I:
用运动控制器
国内外好一些的运动控制器能带几十个轴,同步达到十多轴,但插补不越过3,4轴

楼主(2011-05-20):
打算用MODBUS通讯 和伺服自带的内部寄存器 上帝保佑!图纸出了 准备写程序了

网友J:
共享图纸看看你怎么做的。

楼主:
图纸在公司 公司台湾的 很变态 所有电脑连USB借口都封了 只有内网....所以 共享不了

网友K:
外加几个单片机可完成,成本比较低。
PLC的Y0发生脉冲,Y2控制方向。1个单片机接收到脉冲后从P0.0-P1.3发出相同的脉冲给步进控制器.需要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单片机编程能力.
将PLC的Y0作为脉冲输出,Y2作为方向控制.
单片机的P2.0作为脉冲接收,P2.1作为方向接收.
P0.0是第一个脉冲输出,P0.1是第二个脉冲输出,…………
Y2可直接连接到所有驱动器的方向控制端口上.
这样PLC就像控制一个步进电机一样.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L:
我见过有带通讯口的步进驱动器...可以走通讯..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L: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M:
好厉害呀,见识了

网友N:
不是同步运动还能想下办法,但是同步运动的话就没好办法了
用是服通讯可以

网友O:
学习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Q:
[attachment=63110]

呵呵!批发部。

网友R:
步进使能切换不就可以了吗?我上次的控制四台步进就是两台和两台之间的切换使能。

网友S:
过来学习了。好高难度,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