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碰到一个奇怪的情况

楼主(2011-02-19):
我現在碰到一个奇怪的情况。
目前用CPU315 2DP做主站带三个I153从站,在关闭主站电源或者断开DP连线时,从站仍然会有输出。麻烦高手帮我分析下情况,有何对策??

网友A:
一个奇怪的情况

网友B:
因为153和IO卡件是单独供电的,如果只是断掉DP总线相当于不能与CPU通讯而已,但是153和IO卡件还可以工作,而且卡件可以设置故障状态的输出值,如果将153的电源断了就应该没输出了

网友C:
你是不是用了断电保持的点或者FB块,还有也许你用了SET指令,断电前没有执行RSE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