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1-02-19):
时间继电器动作以后保持的时间长不长啊?请问高手们

网友A:
问题说得不够明白
建议:把你的疑问,结合一个短程序,清楚得表达,
答案会有的

网友B:
只要你的时间继电器不断电,并保持系统有电.是可以永远保持的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参看2楼回复,或照1楼建议。

网友D:
只要时间继电器的线圈驱动一直保持接通,继电器的输出则一直保持。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E:
发个程序图来看看

网友F:
不是很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G:
问题不明确

网友H:
和俺一样是新手上路吧

网友I:
那就要看你买的是是什么型号的咯!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