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9):
8000到8016的各种功能
yanzhi2008

网友A:
自已看下手册,里面有说明

网友B:
查看使用手册,

网友C:
GX编程软件的“帮助”里,也有说明。

网友D:
多看看资料吧,不是一句二句能说清的

网友E:
我只记住几个:        M8000:运行接通,  M8001:运行断开,  M8002:运行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M8003:运行断开一个扫描周期, M8011:10ms时钟,   M8012:100ms时钟, M8013:1s时钟,M8014:1m时钟,

网友F:
m8004:错误发生
m8005:电池电压过低
m8006:电池电压过低锁存状态
m8007:瞬间停止检测
m8008:停电检测中
m8009:dc24V失电
m8010:没有
m8015:时钟停止和预置,实时时钟用
m8016:时钟读取实时时钟用

网友G:
去买本书想看就看

网友H:
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I:
查手册吧。

网友J:
使用手册上有的啊

网友K:
使用说明书上都有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