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触摸屏的时间如何更改呀????

楼主(2011-02-19):
谢谢各位前辈!!
麻烦详细点!!!

网友A:
实时时钟吗
下载积分:+1(huangfeng123)

楼主:
是的!!不知道到那里改!!
如果需要到PLC里改如何改?

网友B:
您按以下步骤试一下
1:按住触摸屏的四个边角,进入选择菜单
2:点击其他模式
3:点击设定模式
4:点击设置时钟
5:修改时间 OK
下载积分:+1(cause)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按以下步骤试一下
1:按住触摸屏的四个边角,进入选择菜单
2:点击其他模式
3:点击设定模式
4:点击设置时钟
正解!

网友D:
要是触摸屏设置了密码,按4个角也没有用,

网友E:
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GOT1000的就不是这样设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