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红灯代办什么?绿灯代表什么??

楼主(2011-02-19):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绿灯应代表运行正常,红灯代表停止或运行不正常运转

网友B:
一般停止指示用红灯
运行指示用绿灯

网友C:
红灯-----警报
绿灯-----运行

网友D:
红灯停、绿灯行。

网友E:
先说按钮吧,红色按钮代表停止,绿色按钮代表启动。
再说指示灯,红色灯标志运行状态,绿色灯代表停止状态。
下载积分:+1(cause) 感谢分享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你也可以自定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先说按钮吧,红色按钮代表停止,绿色按钮代表启动。
再说指示灯,红色灯标志运行状态,绿色灯代表停止状态。
正解 如果是三色信号灯 一般是 绿灯运行正常 黄灯无料 红灯报警

网友H:
应该有国际标准

网友I:
不完全是这样,也有见过红灯是运行状态或者启动,绿灯是停止状态的作法!

网友J:
红灯一般代表故障 绿灯 正常运行 或电源指示

网友K:
其实5楼说的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L:
好像这个大家争议很大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参考?

网友M:
绿灯代表正常运行,红灯代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