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前辈分解详细解说!!谢谢!!

楼主(2011-02-19):
TO H4 K0 K10 K4
FROM H4 K11 D21 K1
FROM H4 K12 D22 K1
FROM H4 K13 D23 K1
FROM H4 K14 D24 K1
什么意义??
望前辈分解详细解说!!谢谢!!

网友A:
TO H4 K0 K10 K4
将十进制常数10写入4号功能模块的0#~3#BFM中
后面四句是从4号功能模块的11#~14#BFM中读取数据,依次放入D21~D24中

楼主:
TO H4 K0 K10 K4
FROM H4 K11 D21 K1
FROM H4 K12 D22 K1
FROM H4 K13 D23 K1
FROM H4 K14 D24 K1
H4代表4号功能摸块?
K4代表什么?
0#~3#BFM是什么东西呀??
BFM是什么东西呀??
这是一个转换程序,它是如何转换的呢??
给前辈你添麻烦了,谢谢前辈!!

网友B:
H4代表的是第5个扩展模块
K4代表写入4次
BFM是缓存分配表的英文缩写

网友C:
看看三菱功能模块手册你就知道了
有压力就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