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MT506MV屏求救!

楼主(2011-02-19):
我有个MT506MV威伦屏的问题!就是我重新编写了程序。上传上去后,结果屏什么也不显示了。连CPU指示灯也不亮了。在上传程序前屏还正常在使用。另外,我用一台同样的屏再上传另外一个刚写的程序,结果又是一样。但触屏校正又可以显示,上传程序提示里14-16行显示白色,(见附图)我不明白什么意思。现在两个屏都没办法用,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我的QQ:313506833,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能通讯,试着更新HMI的韧体看看。

楼主:
通讯正常!上传下载程序都可以!就是上传完重新通电,屏背光和其他显示什么都没有。

网友A:
可能你编写的程序定义的地址和HMI的内部地址冲突了。

楼主:
呵呵!原来是软件的问题!我下载的软件有问题!我开始用的EB500262。刚才改用EB500274就可以了。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