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位懂开平的或者是自动剪板机的给说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急~~~~~~

楼主(2011-02-19):
俺操作的浙江亨利的自动剪板机,,现在又一问题很头疼,如下。。放卷机的变频器老是出故障~故障代码为E.OV3。。解决方法是增加减速时间~但是增加了,没有用~而且我每次上卷8到9吨的时候会出现变频故障,但是当卷做到剩下5吨左右的时候后就不会出现变频故障了~~~~这是为什么??而且屏幕操作上放卷机的速度竟然是负数???更纳闷了~以前做12吨的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机子的变频器是A700三菱的

网友A:
呵呵,变频器有故障,换个试试

网友B:
电机的容量,变频器的容量及PLC,和触摸屏的厂家传上来

网友B:
你说的不清楚压,不是E.OV3,是E.OU3.含意是减速过电压,请你查一下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

楼主:
老师,什么是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啊?我菜鸟,请老师多多包涵

网友C:
制动电阻接+和PR端,消耗减速时的再生能量,防止电容电压升高。

网友D:
看故障说明 应该有解决方案的 可以外挂个 制动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