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9):
大家好,现在我有个三菱温控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三菱FX2N的温度模块FX2N-4AD-PT的控制。因为我第

一次接触三菱的plc,所以不是很熟悉。现在有个工程里有8个池子需要温度控制,通过pt100 3线式的 电

阻把温度信号传给FX2N-4AD-PT。plc读取FX2N-4AD-PT的数据,通过hmi设置的温度做比较,如果温度低于

设定值就控制接触器进行加热,温度到了之后就断开。(现场plc型号:FX2N-80MR)

问题,1,接FX2N-4AD-PT模块需不需要加一个FX2N-CNV-IF?

           2,如果两块FX2N-4AD-PT都挂在plc相邻的位置,其8个地址分别是多少,怎么读取其温读数

据(摄氏度的),数据是什么类型的?

          3,通过温度比较控制接触器加热需不需要用到pdi控制还是简单的比较指令就可以了?(个人

观点:如果用简单的比较指令接触器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吸合断开状态,影响使用寿命)

          4,怎么把hmi设定的温度与实际测量值比较?需要用到什么指令?

          以上问题是主要问题了,如果谁有例子程序发一份给我就最好了,在下不胜感激。我邮箱

xyl35@163.com

         另外现在市场上FX2N-4AD-PT模块大概多少钱一块?我现在需要求购两块。

网友A:
模块与PLC之间有专用通讯口,如果两模块紧挨PLC则两模块的地址分别为:0#模块、1#模块,读取各个模块不同通道,即读取各个通道的数据,如果你的温度控制范围宽可直接用触点控制,如果温度控制要求比较高则需要用较精确的控制,如PID

网友B:
(1)加两个三菱FX2N-4AD-PT模块,把hmi设定的温度与实际测量值比较,需要用到比较指令。
(2)如果两块FX2N-4AD-PT都挂在plc相邻的位置,其8个地址分别是K0-K7。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对我有帮助。我还想问下,温控模块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C:
我去年买过一块三菱FX2N-4AD-PT模块,1600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