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02-19):
请问下三菱系列PLC如何与触摸屏通信的

网友A:
通讯格式相同,地址不冲突,通讯线没问题就可以直接通讯

网友B:
我感觉比较简单,用一根RS422的线就可以通讯
读取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C:
触摸屏不一样做的线也不一样,看下触摸屏的通讯协议,做一根线就行了,一般触摸屏都有何PLC连接的说明,不知道你的触摸屏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D:
选好型号就OK

网友E:
用数据线啊

网友F:
用相配的数据线连起来就可以了,不需要任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