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系列PLC 能和FX2N-10PG定位模块组合吗

楼主(2011-02-20):
看程序案例上都是FX2N和FX2N-10PG组合,能和FX3U系列的plc组合吗?请高手指点,多谢了,最好能给我一个FX3U和10PG编程的例子,感激不尽

网友A:
好像没FX2N-10PG这个型号吧,要么是FX2N-10GM,要么是FX2N-1PG吧。如果是后面的可以和FX3U联接。但我没有例子

楼主:
谢谢一楼的师傅 肯定有FX2N-10PG的,它能输出差动1000KHZ的频率,就是不知道能否和3U系列的plc连接吗

网友B:
有这个型号的模块的!3U的右边支持2N的所有模块,
至于范例用2N的就可以了,2N的程序在3U上完全兼容

网友C(2011-06-24):
可以和FX3U联

网友D:
可以的。我就用3U的和5个10PG的联过,做到了8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