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2AD模块偏值和增益如何更改呀?

楼主(2011-02-20):
谢谢前辈了!!

网友A:
不是有两个多圈电位器吗,
一个偏置,一个增益

楼主:
那如何确认调到位了呢???
在那里可以看到???望前辈详细讲解!!谢谢!!

网友B:
根据实际的电压和电流值的情况来做工艺要求,这时就要对AD或DA模块做偏置和增益 可以通过偏置和增益把范围设定在用户实际的范围内,但要注意不管自定义的范围是多少,一定不能超出电压-10V~+10V,电流0Ma~20mA的范围,否则模块会损坏。另外在做偏置增益时,PLC应处于STOP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