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前辈们,伺服程序如何写呀??

楼主(2011-02-20):
给一个案例我学习学习,最好是带中文注释的!!!
先谢谢前辈们了!!!

网友A:
看你这几天也提了不少问题,能提问题当然是好事,但是一味的让人家教你,而自己不去看说明书就有点过了。人家也不可能一下就能讲的完。就比如这个问题,光写程序简单啊,用PLSY、DRVI、DRVA等指令都能实现。但是主要的还要考虑电子齿轮比等太多的情况。自己找说明书看了,上面就有简单的例子。看到不懂的地方提问才是正道。
就如这个问题,就算那个人给你看了程序,你马上接着就会问,PLSY指令,DRVI指令,DRVA指令是啥意思。
下载积分:+3(songchengju) 优秀文章

网友B:
各个品牌都不一样呀,还是比较难说的

网友C:
就是啊,首先得自己学习,遇到不懂的再问别人,一味地问,你吸收了多少?

网友D:
用定位指令啊

网友D:
或脉冲输出指令也行

网友E:
程序不复杂,关键要看你的控制和机械的配合,我有个比较简单的程序FX1N 和松下伺服,有需要把QQ 传上来,或联系我QQ445241636

网友F:
我也在才刚刚开始写伺服,我先说下我以前是怎么弄的,
最先的话我是用的一轴单相的伺服,用的 三菱PLC 指令是PLSY 然后再慢慢的用双相,再就多用几轴,慢慢的就会了,不会的向各位前辈求救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