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摸块计算后的数据用到哪里???

楼主(2011-02-20):
用他的数据和哪个对比,还是其它什么的,
然后控制什么动作等!!!!
希望各位前辈详细讲解!!
那有这方面的编程实例?就是说转换后的数据用到那里,如何使用等!!!
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你想用它干什么呢?是测量电压还是电流信号呢?

网友B:
这要看你想用它来干什么了

楼主:
测量电流然后显示在面板上和电流控制,
测量电机转速然后控制电机速度!!
求教呀!!因为比较急!!所以提问有点多!!

网友C:
悲剧,我还以为你用他来泡妞呢,如果要来控制电机转速你还得加一个DA模块

楼主:
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直接把AD转换的信号与PLC设置的速度对比,然后将对比信号直接给DA让它输出控制就好了呀???

网友D:
你说的基本上是对的

网友E:
用来测速为什么不用编码器呢?精度有好

网友F:
例程参考使用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G:
读AD的数据范围是0-1000,要显示为0-14的PH值将怎样变换?三菱程序没比例运算啊!

网友H:
真要命,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