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传感器如何改成NPN传感器

楼主(2011-02-20):
PNP传感器如何改成NPN传感器,NPN传感器如何改成PNP传感器,请教各位.说细点.

网友A:
直接改是不行的,我一般加个继电器。

网友B:
PNP是输出高电位
NPN是输出低电位
将输出线用继电器NC和NO切换一下即可

网友C:
PNP是输出高电位
NPN是输出低电位
回复楼主:PNP传感器不能改作NPN传感器
但是
某些原使用PNP传感器的场合,可以通过改变接线或过度转换线路,而改用NPN传感器
如何改
需要根据你所接触的实际情形
好多PLC直接就有预设这个PNP与NPN输入的互换功能

网友D:
加個光耦就可以了,例如PC817 一個約一塊錢.

网友E:
简单点加个1.5K-2K的电阻,然后信号取反就可以了

网友F:
直接改电路就要和上面一样改换电子电路,不那样的话就加中继转换,不过有些场合NPN的也能用PNP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加继电器转换。有的传感器上面有切换开关。

网友H:
用继电器来转换比较好些

网友I:
请问加继电器要怎么接线?

网友J:
有人有更详细点的原理么?来点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