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问题

楼主(2011-02-20):
三菱软件的问题。老是显示COM口不对,我重新设置了还是这样,软件也重新装了

网友A:
就是COM没设直好

网友A:
USB通讯端口必需和你插如的端口对应

网友B:
没有正确设置

网友C:
如果是USB转串口线,就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下串口线驱动分配的COM口,然后在三菱软件里面设置成一样的COM口进行通讯就好了.

网友D:
没设置好

网友E:
在电脑的资源管理器中找到自己电脑的串口号 会有COM口的号。。。

网友F:
先在电脑里查看你现在插用的COM口是哪个。再接上

网友G:
虽然设置了,但没有设置正确。在电脑硬件属性里面看看你的COM端口是多少,然后在软件里面设置。

网友H:
要是USB的,要先装USB驱动才行

网友I:
版主说的很明白了。必须要对应才可以。

网友J:
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K:
插上电缆,检查我的电脑、属性、硬件里的端口,应与应用软件的一致。

网友L:
先打开电脑看看是几号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