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11-02-20):
想用三菱特殊模块FX2N-4AD和一流量传感器测量流量,请问各位师父程序该怎么写?流量传感器的参数是:4~20MA 7~70M3/H,流量传感器接在模块的第四通道.谢了!

网友A:
forme指令,看看手册!

网友B:
看看手册,很容易的。

网友C:
把第四通道设置成4~20mA输入,再设置一下零点与增益即可,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D:
多看手册,受益无穷

网友E(2011-07-31):
多看手册,受益无穷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