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问题

楼主(2011-02-20):
刚在看贴时看到有位同仁说有家用电变380V三相电的,哪位大虾用啊,用着怎么样,望指教

网友A:
单相变压器后变成50HZ的输出不就三相380了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单相变三相要有裂相的,家用三相为啥子?如果真是要用可以偷偷从杆子上接,或向供电局申请加装一个三相入户。
饿米豆腐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单相变成三相吧,不是问的电压问题吧,这个变法可能有点难度。

网友D:
变频器可以单相进驱动三相220伏电机

网友D:
380V电机改一下接法

网友E:
用变频器和变压器可以实现

网友F:
各位大哥,楼主说是家用电呢,变频器、变压器都太浪费了吧,直接到电业局开最省吧,哈哈

网友G:
用个单相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H:
用变频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驱动小功率的电动机。用于小负荷的场合。

网友I:
单—三相逆变电源装置的研制

陈均瑞,李学山,赵建平

(大同铁路供电段)

摘  要:本文针对一些偏远地区无三相动力电源的不方便现实,以逆变技术为核心,研制了单一三相逆变电源装置,并成功运用于现场。

关键词:单一三相,逆变;电源;研制

中图分类号:TM16    文献标识码:B

Development for Single—three Phase Inverter Device

CHEN Jun—rui,LI Xu—shan,ZHAO Jian—ping

(Datong Power Supply Section of Railway Board,Datong 037005,China)

Abstract:The paper points at the fact that some remote areas have no three phase power sapply,centre on inverter technology,develop singe—three phase Invereter device and apply successfully to site.

Key words:single—thee phase;inverter;power sapply;development

1  概述

铁路电气化开通以来给许多偏远地区带来了很多方便,但个别站区由于条件所限,没有三相电源,存在诸多不便。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单位最早使用的单相变三相电源装置是电机劈相装置,随后在个别车站使用了由保定铁道变压器厂生产的电容劈相装置,此两种装置由于负荷电机启动电流大,三相电压不平衡,经常造成电容烧损,电缆过热烧损等故障,影响着车站的生产、生活用电。

针对这一现状,我们认为近年来新兴的逆变技术可以应用在铁路电气化区段,研制成功单一三相逆变电源装置。将电气化铁道接触网27.5kV电源经单相变压器变为220V单相电源,再将单相220V交流电源经过单—三相整流逆变电源装置变为380V三相交流电源,然后供给三相动力设备使用。此项技术适用于只有220V单相电源但又需要三相动力电源的站区或其它场合。

2  装置的构成和工作原理

本装置根据整流逆变原理,采用IGBT技术,将220V单相交流电源逆变为我们所需要的三相交流电源,具有三相电压平衡,谐波含量小的特点。电机应用变频软启动方式,可以降低启动电流,对于过负荷、过电压具有保护作用。

2.1  装置的组成

本电源变换装置由稳压整流、滤波及谐波抑制,三相正弦波逆变器及交流配电部分组成。原理框图如图1。

图1

2.2   三相正弦波逆变器

(1)该逆变器输入为直流,逆变装置将输入直流电变换为稳频稳压交流电供给电机负载。

(2)线端子、空气开关位于门电气板下部,开门可见。输入输出连线从柜体底部进入。

2.3  原理图

原理图见图2。

图2

3  系统的主要功能与技术指标

本电源装置机柜采用JP—13/G1—6型户外机柜,具有防雨、防尘、抗腐蚀、抗电磁干扰以及隔热、防寒、防凝露功能,防护等级可以达到IP54级,前后门采用双层结构,外层壳采用度铝锌板,内层壳体采用不锈钢或耐指级板,具有很强的抗大气侵蚀、抗太阳照射,机柜内装有温度、湿度自动控制装置,前门夹层装有轴流风机,机柜下部装有加热器,可使该电源装置在-20℃~50℃的环境中正常运行,适用于室内外安装,安装工艺相对较为简单。

3.1  技术指标

3.1.1  液晶面板采用20 2字符型液晶屏和6位触摸式控制按键。

3.1.2  状态指示灯包括交流供电、直流供电、交流过压、交流欠压、直流欠压、装置过流、装置过载、装置过热。

3.1.3  系统输出:额定频率50Hz、输出电压三相380V、电压稳定精度2%、频率稳定精度0.1%、频率变化率0.1Hz/s、总谐波含量<5%(阻性负载测试)、动态电压超调<8%(负载0~100%变化时)、稳定时间<0.1s

3.1.4  数字变频软启动:0~50Hz。

3.1.5  装置过载能力:120%  10分钟.

3.1.6  总效率>80%(在满载和cosφ=0.8情况下).

3.1.7  保护包括:输入过欠压报警、输出过流、输出过载、内部过温.

3.1.8  噪声水平:≤50dB.

3.1.9  环境温度:-5~40℃、相对湿度≤90%(25℃).

4  应用效果

本装置适用于不具备三相交流电的场合驱动三相负载。它可将单相220V50/60HZ的交流电源转换为三相380V(无零线)50/60Hz电源,并具备电机变频软启动的功能,用于驱动水泵、风机类电动机。

本装置在部分地区投入使用后,给车站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且运行稳定,对于电气化铁道开通后,山区小站解决无三相动力电源问题有了办法。此项技术可以应用在多方面,比如铁路列车用的空调车就可用该项技术,比起燃油又节省资金而且环保,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作者简介:陈均瑞,大同铁路分局大同西供电段,助理工程师.

李学山,大同铁路分局大同西供电段,助理工程师.

赵建平,大同铁路分局大同西供电段,工程师.

网友J:
呵呵,如楼上的

QQ:346994482

网友K:
其实我发现单相变频器输入是220V输出的是模拟量.不是真正的380V 还是去申请国家电网 进户好了 这问题我以前也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