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系列加电池做绝对位置系统

楼主(2011-02-20):
三菱J3系列加电池做绝对位置系统,有哪位高人弄过,能否贡献出来参考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多轴脉冲控制单板PLC,15919408690,陈生

网友A:
在下方有个插槽,把电池插进去,接头也插好就行了

网友B:
装这个只是能保存编码器位置,并且掉电后不丢失,也没什么,关键一点你要能读出该编码器位置,这才是绝对的根本。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装电池这些都知道!不知道的就是程序部分,通过1/O口连接后如何读编码器的数据和写入原点数据??知道的仁兄请赐教......
多轴脉冲控制单板PLC,15919408690,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