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了GX Developer-8.86Q的软件装不了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2011-02-20):
描述:下载后解压是这样的
描述:解压以后安装提示是这样的郁闷那
我下了GX Developer-8.86Q的软件装不了老提示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有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我现在好了以后都是一些这样的提示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我是按照下载操作说明操作的怎么会这样。我刚换了个系统这,所以就装不了了以前的PLC软件也装不了西门子软件可以。以前另外版本系统是可以的我应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
怎么解决

楼主:
人一直在等人解决

楼主:
没人看吗

网友A:
重新换操作系统,检查是否有病毒,安装软件目录不能太深,重新下载安装软件。

楼主:
我都下了两次了积分都没了怎么会这样呀系统没毒我杀过

楼主:
有没有那个高手大侠能解决的呀

楼主:
难道没人遇到我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dwn_idx_software.asp
也可以在这里找找看。
饿米豆腐

网友C:
我不能编程

网友D:
装一个云端软件,再把三菱软件装入云端软件试试看。我就是这样搞定的。

楼主:
那里有这个软件下呀

网友D:
哎呀,兄弟啊百度一下就好了

网友E:
杀毒,重装

网友F:
可能你的系统精简的太厉害了,要装个比较完整的系统才行,推荐你用雨林木风的系统,要不就是中了厉害的病毒了,先用杀毒软件全盘杀毒看看,如果杀毒没问题,就换个系统吧.

网友G:
我以前也有装不了的情况,只好重装系统,XP专业版的,就OK了

网友H:
兩種情況不是系統問題就是電腦有病毒

网友I:
怎么不说是啥系统啊?xp sp3系统是不能装这个软件的 如果你的解压软件有问题 解压的时候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J:
我安装时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文件,不知咋回事

网友K:
是不是在win7下安装的才会这样。

网友L:
你是解压后安装还是,直接在用打开的解压文件安装。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压缩的软件解压后没法安装,不解压就能安装,有的软件只有解压后才能安装,从压缩的文件安装却没法安装。先这样试试

网友J:
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