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02-20):
各位大侠 请问GT Designer里面的基本画面 和窗口画面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基本画面是通过翻页按钮设置翻页进入的,窗口画面是通过软元件设置自动跳出的

网友B:
我感觉基本画面应该包含窗口画面,窗口画面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有用,

网友C:
窗口画面是在基本画面中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