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信捷下载电缆

楼主(2011-02-20):
我想自己做一个下载线,但是不知道圆型的八针线和USB插头线是怎嘛连接的?因为我的电脑上没有八针插头,只有USB插头。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A:
连接过程:USB----------COM------------8针插头。至于怎么连接,可能需要你花钱买现成的或者是自己用电子元件组装了。

网友B:
信捷编程线通讯是RS232,现在好的电脑多是USB口,不带9针RS232的接口,因为好多工控的数据线多少RS232接口,建议你买一张rs232的接口卡,以后三菱、信捷、OMRON、台达等数据线多能用
有疑问可以联系 QQ:534235563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C:
信捷的PLC编程线跟信捷HMI的通信线可以通用,就是一根普通的交叉232,只用到232的2,3,5脚。你需要USB转232的转换器跟一根交叉232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