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流水线的控制

楼主(2011-02-21):
小弟在这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要写一个
自动流水线
的程序,我不知道用怎样的控制好一点,希望大家给个建议。
流水线上要有很多的工位,也要和流水线一起控制。
需要人工操作的有6个工位,自动操作的有20个工位。

网友A:
流水线有很多种,FREE FLOW,,插件线,皮带线,升降机等,不知道你说的那一种

网友B:
对啊,你没有说明要求别人怎么跟你设计。

楼主:
哦,忘记了 ,不好意思
是做电机马达的控制流水线,
就是一些做小型电动机的自动流水线

网友C:
要把控制要求说详细

网友D:
你用PLC吗,写程序进去,然后控制你的接触器。
有可能你说的是差速链线。

楼主:
汗个先,我的不对。。
用三菱PLC 控制。。。不知道那个型号好点。。。
1:每个工位的程序要可以单独的控制,每个动作也要单独的控制。
2:因为有6个人手在不同的地方操作,所有这个。。。
3:要有保护,其他的就是电源的问题了(是一个总开关控制所有的电源还是分开控制好??)
4:要方便人手操作,假如一个人不再工位上,那要怎么做。。。
因为这个是小弟第一次搞这个自动流水线,请各位大侠们多出的主意,
触摸屏的话我想最多老板让用个2,3个,也许就一个。。。

网友E:
要有具体的要求,才能写出程序。

楼主: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写这样的程序,所以希望写过这样的程序的大侠们,以你们的经验来看,要怎么弄。。。

楼主:
流水线是皮带线的,用变频器控制流水线,PLC来带动全部的运行

网友F:
工作人员需要时刻都在工位上吗?那自动运行状态是什么情况?

QQ:346994482

楼主:
工人要都在岗位上,自动就是人员到齐的情况下,流水线自动的运行生产,
主要是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好的方式。。。

网友G:
PLC 用三菱FX2N 就行 你看看选多少点够;

变频器 ,触摸屏 用国产的也行;

使用小型板链,高于地面,每个工位安装一个求援开关和一个作业暂停按钮;

开机就让流水线运行 ,变频器要么网络调速 要么电位器调速

- - -先说这么多
  • 下载积分:+1(yuanshunk)

网友H:
    楼主你在哪里,这个我可以帮你,QQ529544093.

楼主:
    先在这里谢谢12楼,主要是控制部分要怎样方便,流水线有点长,布线部分又什么好的建议。。
    回复13楼:我在东莞长安。QQ77323671

网友I:
    你自己设计的自己才清楚你的工艺过程,表达意思不是很明确.

楼主:
    回复15楼:这套程序现在就是还在讨论中,要立定一个好的方案出来,所有小弟向各位求救

网友J:
    路过你家门前

网友K:
    不会还要你设计马达的功率吧

网友K:
    其实这种流水线只有看到才能编写程序,在这里真不好说

网友L:
    赞成楼上的说法

网友M:
    你还不如直接做个流程图出来,这样就好帮你设计了,你说的东一句西一句的,不全面

网友N:
针对流程要求,没有标准怎么办

网友O:
1、首先要确定你的I/O点有好多个,然后对PLC进行选型,你可以选择扩展模块进行扩展。
2、是否需要对环境状态监控,比如对温度、压力等模拟量进行监控。这个可以用过程仪表进行控制或者用PLC模拟量扩展模块进行控制。
3、你的人的操作工位是否需要设计人工控制箱,比如出项异常情况,能够最快速度的进行操作。
4、对于控制通讯线,可以采用多芯的电缆,比如65芯控制电缆。
5、控制面板建议用工控机,可以做漂亮的组态画面进行控制。
6、具体问题可以再切磋。

网友P:
这样说下去,到最后还是没有弄清楚的.自己构思大概的;再发上来问问看.

网友Q:
建议用PLC主从站方式进行控制,从站的PLC来控制各自独立的动作.主站PLC用来控制,协调各个工位的状态.用总线或者RS485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