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1):
各位大师有没有用过国外的(金马 ,瓦的那 诺信)设备的图纸
上面的标号不是1,2,3。。。的那种标法而是字母加数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好找他的另一端接到哪去了
听别人说那线号能看出来再图纸的哪页也哪点(他也不是太确定)
哪位师傅知道的请给讲解下!

网友A:
你看一下横向和纵向,比如它的页面横向分A,B,C,D几段,纵向分1,2,3,4.那A2就是代表横向的A段和纵向的2段的交叉点

楼主:
那上面有好几个字母和数字具体的每记住
想Q10.2,I10.3之类的

网友B:
欧标的?很好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上面有好几个字母和数字具体的每记住
想Q10.2,I10.3之类的

这是PLC输出输入点的标号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标的?很好看的。

给解释下呗,他们的的图看上去不连贯只有线号看不见连线

网友C:
你把那图纸拍张昭片发上来

网友D:
图纸大都是这样的,根据线号就能找到图纸的相对关系

楼主:
图纸我没有在别人公司看的
他们问我怎么看,
如有做国外的粉房的就知道那图纸了

网友E:
可以理解为某页+某位置号。
饿米豆腐